华硕K42j加电触发j跑1.3不动,求大神开导

楼主(2017-06-27):
华硕K42j加电触发j跑1.3不动,求大神开导 ,在线等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估计,拔掉内存跑多少?

网友:
显卡问题多数。先加焊试试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看看情况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问题大一些,可以考滤加焊显卡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