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36 板号VA30-HB 13334-1亮机备份,有图

楼主(2017-06-27):
大短路修好备份,维修过程就不用说了,用了20秒时间

acer P236 板号VA30-HB

网友(2018-08-27):
能正常点亮。  但是显示慢。  大约的  20多秒才能显示。 其他正常。

网友(2018-10-12):
下来看看,我的是开机电流到500多MA不显示。

网友:
刷上去LOGO变成安徽省一个什么公司专用,用是可以用,但我这个好像不是BIOS问题,进PE蓝屏,没法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