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 GA-B75M-D3V 1.1 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17-06-27):
主板型号 GA-B75M-D3V 1.1   故障不触发,直接查RSMRST(一般修不触发的主板我喜欢先测这个信号)这个信号1.5V不正常,跑到Q54那里去了啊直接拆掉看下电压恢复到3V,开机有显示,不装Q54也可以触发开机,

月饼 -100 为了认证,做抄袭不诚信的事,严惩

网友:
不装不会影响其它功能吗

网友:
通病了      技嘉的小三脚

网友:
发这种贴划不来啊。。。。已经看饼哥挥了两刀了。。

网友:
没分了 回复几个赚点分 嘿嘿  不好意思了 哈哈  嘿嘿

网友:
在主板上怎么才可以测到啊。我一直不会测这个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图纸出来了。又有的玩了

网友(2017-09-03):
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2018-06-28):
这个主板是不是没有点位图,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2018-10-27):
我的拆了是可以开机正常启动,但关机后有重新启动,软关硬关都关不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主板本身还有问题还是得上个好的管子上去

网友:
又把Q54装上去了,主板不能触发了,对着Q54那地方小片区用热风枪吹,等主板冷了过后,就可以开机了,放了一天后在开机,也可以正常开机,问题是还是软硬开机关不了,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