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苹果6无听筒声和送话

楼主(2017-06-27):
苹果6代,客户进来说打电话没有声音,响铃正常。接过来测试打电话无听筒声和送话声,打进来有铃声。按音量键显示铃声不是耳机,拆机拆掉尾插扣问题还在,拆液晶用万用表测量听筒和前摄像头排线线路都正常,重新装机打112时听筒无声感觉耳朵有微热感,拆机直接换掉前摄像头排线,装机测试正常。多试机几次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有点诡异啊,估计耳机模式问题还在,不可能是前置引起的。只是你拆一下正常了,估计返修的机率大。正常这种问题要换大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