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主板自动上电到0.5A求指教

楼主(2017-06-27):
之前是不触发,换IO自动上电到0.5A,关机后不能触发。待机0.03之前的IO是it8585e  fxa   某宝上发个it8585e  cxs  的给我说通用不知道是其他哪里的故障还是IO

网友:
这电压出完了嘛,按时序走啊

网友A:
8585 好像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85 好像是带程序的吧

是带程序的,某宝上刷的自己没这编程器

网友:
再换个IO试试

网友C:
网上买带程序的要多试几个 我买过带程序的ec 怎么换都不行 最后还是找同样的板换上就好

网友:
这个要慢慢分析

网友D:
这种ec的话最好是买剪板的

网友:
你按照时序再看看吧

网友: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网友E:
楼主好厉害,虽然我看不懂,还是要多逛逛论坛学习了

网友:
买个料板 更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厉害,虽然我看不懂,还是要多逛逛论坛学习了

有点灌水的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ec的话最好是买剪板的

剪板的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带程序的要多试几个 我买过带程序的ec 怎么换都不行 最后还是找同样的板换上就好

没有同样的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带程序的,某宝上刷的自己没这编程器

我买了个809f 又买了一个刷858系列的转接座 妈的  买了半年次一次没用上

网友:
剪板的比较放心一些

网友:
这个要换个cpu排除下先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免得引脚不一样

网友F:
简版的EC 最好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版的EC 最好的,稳定

是啊,还是不带程序的好

网友G:
搞好没有,我的开关电才1.2拉低了,想换个I/O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好没有,我的开关电才1.2拉低了,想换个I/O试下

放弃了,订配件好难订。不知道好坏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华硕这种拉机厂商,不能按照常理修

网友:
这样慢慢查的,下个图纸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