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电筒,相机闪光灯不能用灌水帖

楼主(2017-06-27):
今年很少发帖,迅维学完手机回来开始接修苹果和安卓,下午同行送来一个IPAD换触摸屏,6S说手电筒不能用,相机的闪光灯也不能用,先撸6S,现象根据初步确定故障在二者共用部分,闪关灯在开机排线上,更换开机排线无果,确定主板问题,闪光灯受控于三路信号:基带部分用于来电闪灯提醒,受控于CPU来开启手电筒功能,另外就是来自于摄像头,拍照环境光线暗的时候作为闪光灯,拆下主板打值开机排线座J4700的8/10/12/15/16脚正常
闪光灯驱动脚连接到U3300,打值U3300外围电容发现C3396短路,该脚为BOOST输出脚,实际该电压未参与其他电路供电

拆掉该电容再打值,已经恢复正常,更换一个电容,装机测试,手电筒/闪光灯已经能正常使用

网友A:
有理论 有技术  修的很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论 有技术  修的很顺

版主说话就是有水平,感谢加分

网友B:
迅维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学过的就是不一样。

你也可以去学学的,兄弟

网友C:
这个很含金!   我都想去迅维深造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升压电容!

网友E:
你这都不是灌水帖子了,有理有据,分析的也非常不错

网友F:
刚哥 我翻山越岭走了46个小时 坐了2路汽车, 终于到网吧   加分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哥 我翻山越岭走了46个小时 坐了2路汽车, 终于到网吧   加分成功。

艾玛,这太感人了!来来来,我这里有双份麻辣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都不是灌水帖子了,有理有据,分析的也非常不错

结果到最后是个电容问题,估计要被喷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刚哥 我翻山越岭走了46个小时 坐了2路汽车, 终于到网吧   加分成功。

麻辣烫? 确定不是辣条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麻辣烫? 确定不是辣条吗

你现在是在太平洋游着的么?46个小时,你打算走出银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是在太平洋游着的么?46个小时,你打算走出银河系么

现在准备下机了,下次再来看刚哥

网友:
之前学习的地方找错了 后悔没有来这里学习,现在想重新学习 没有时间,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大神的技术

网友:
这个电容测芯片对地阻值应该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升压电容!

明明是滤波。升什么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含金!   我都想去迅维深造了!

来吧。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