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拆解维修 山寨金士顿100 G3 优盘

楼主(2017-06-27):
看到论坛里有拆解这个型号U盘的,但都是破坏性拆解,前些日子修了一个这样的U盘,就把方法与经验和大家共享。
这个U盘插到电脑上没反应,估计是接口上的某个脚脱焊了。

1.先拆尾端的壳

2.准备两个长条金属片,可从易拉罐上剪,要剪罐子上下端厚的部分。然后插入下图所示的位置

3. 插好后,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取下前端的这个可活动的壳

4.这个是完好拆开的样子,之前不知道是山寨的,拆开后才发现,下图的左边就是所用的长条金属片

5.检查一下usb接口位置,果然是一个脚脱焊导致插电脑上无反应,焊好后可正常识别。

总结,几乎可以做到无损拆解,装上后用起来跟没拆过一样,有什么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拆的确实还好 无损拆解

网友:
这玩意真垃圾,安国主控的垃圾货吧

网友:
加个导轨滑过倒枪刺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确实还好 无损拆解

我好像用这U盘,金士顿, 2我 个32G都量产的  15年买的,

网友:
我修过这金士顿U盘

网友:
l这个U盘还没拆过

网友:
见不到储存芯片

网友:
厉害了  我一般都暴力  外壳不保留。。。。

网友:
这个帖子真水111111111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非常感谢 牛逼  学习了  赚点钱

网友:
哈哈,这个工具做的很有特色,楼主动了一番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