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88XM-DS2-TM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7):
板号:技嘉GA-F2A88XM-DS2-TM  REV:3.2
故障:不跑码 复位了

老鸟飘过~~~~~~~~~~~
比较新的板子

触发 直接跑CA 一个码  测VDDA25  1.89V

按照经验 不正常 换5脚管子 也一样  不上CPU2.5V  上CPU1.89V
以为CPU挂掉了 拆CPU去别的好板 试正常
直接改VDDA2.5V  也不能跑码
换回来 准备打开参考图纸 仔细查查
一看 眼镜掉了

图纸 右下角 标着VDDA 电压: FM2+ 的 1.8V   我勒个去呀  搞死宝宝!~~~
原来.... 才知道 问题不在这里。。。。。。。
复位了  刷个BIOS  也不跑码
测 内存 条件 236脚 SPD 无供电
这个板还没有接喇叭的跳线......

ATX 3.3V 飞线到 内存槽236脚(SPD断线 也导致不跑码 跟以前的板不太一样)

跑码了
正常点亮!~~~~

 会员8801202元2022-12-22 11:41
 会员510942元2022-12-4 21:43
 会员7235502元2022-10-17 10:25

网友A:
本来可以秒的。最基本的电压测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可以秒的。最基本的电压测一遍。。

还是 不太懂AMD的心
这个U VDDA 正常是1.8V的

网友:
华硕am3有一款spd断线也会照成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大部分的主板烧spd都会跑码。

网友: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偶尔绕一下弯路也不要紧

网友C:
经典,唉 你发小电影贿赂我给你加分。你真是的那么多小电影才给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典,唉 你发小电影贿赂我给你加分。你真是的那么多小电影才给我一个。

寄个女朋友过去,他全套给你,你试试、不用谢我 我是雷锋。

网友:
你不是转行了吗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 不太懂AMD的心
这个U VDDA 正常是1.8V的

听说回复不了了   我来试试

网友:
内存条件不足,知道问题就好修,加分支!

网友:
华擎部分板子SPD电压没有也是这类问题。

网友:
高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内存的236脚没有电压会不跑码?看来以后的修板须要改变思路了

网友:
这样修简单!但是不好看!为什么设计的人会出这样断铜线的问题呢?不可以粗点吗!

网友D:
学习了,VDDA电压,竟然有了变化。顺便追查了下,才知道原因。

用三极管作占空比调节,估计这个管,以后容易坏

网友:
多谢楼主,我这一样的板子,不跑码,接线OK

网友:
SPD断线引起不跑码,看来以后修不跑码要注意这一块了

网友:
最近我修到好几块没SPD的,这算是非常好修的了

网友: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SPD断线引起不跑码,以后修机器都注意这方面,谢谢楼主

网友:
我除了膜拜还能说什么呢,下次碰到这样也试试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上次遇到一同行拿的一块技嘉A88的板,没带内存来的。一开机不跑码。刷了BIOS   CPU也换过都不行,然后在迅维论坛一插,不插内存是不会跑码的。 遇到这种板修半天也是尴尬了

网友:
看了好多帖子,为什么大多内存附近断线的都是spd?难道是因为工作量大,发热多

网友:
内存条件不足,知道问题就好修
内存条件不足,知道问题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 不太懂AMD的心
这个U VDDA 正常是1.8V的

老大头疼认证啊怎么办   平时都没有发帖子的习惯

网友:
spd怎么这么容易断线,在跑码,这应该是容易俢的一类

网友:
spd断线,不跑码,应该是最容易俢的一类,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是迅维实地学员功夫深,厉害厉害

网友:
看了收获不少,从中知道自己就好小鸟,其实应该是企鹅

网友:
看了两次,每次都看的很认真,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4_137:内存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VDDA电压,竟然有了变化。顺便追查了下,才知道原因。

用三极管作占空比调节,估计这个管,以后 ...

这个应该是作分压调节 而且你这个电路有点特别 好像有个名字叫射级跟随器  就是集电集的电平是跟随发射极的电平变化的。  如果发射极是低电平,那么三极管会导通拉低集电极的电压 使集电极也变成低电平,反之发射极如果是高电平 三极管无法导通 集电极也就输出高电平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vdda1.8的

网友(2017-11-28):
厉害的楼主这样都被你发现了,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修好了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内存的236脚没有电压会不跑码?不是当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