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没电,可以飞根线不?

楼主(2017-06-27):
ASUS M5A97,内存的VTT电压为零,从点位显示VTT的电是从一个8脚蕊片来的。蕊片的5V输入电压是有的,1.5V的输出也有的,VTTDDR的0.75V没有。替代蕊片不好找,可以从其它地方飞根线过来吗?会扩大故障范围不?

网友:
这么大电流的。不好找。。。

网友:
还是尽可能的 按照原设计维修吧

网友:
要稳定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还是不要飞线的好 会不稳定

网友:
确定芯片坏了?阻值多少?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不难修的   按原电路修好吧

网友:
还是按原电路设计来维修 稳定

网友:
这个芯片很多型号可以代换在主板随便在内存旁边能找到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找了两个G41杂牌板子没用,华硕的只有个二代内存的,也不配。业余弄弄,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故障明显,内存自检不过。内存其它条件都正常,这个芯片的其它脚1.5V和5V,检验脚的0.75V都正常,只有输出VTTDDR的0.75没有。有点小曲折,在其它板上拆第一个换上,连5V,1.5V的电全都被拉低成0.01V。估计是吹的太厉害,短路了。这板子自带内存故障指示灯,检测卡都不用插。

网友:
推荐原芯片代换,最好别飞线。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最好的是换个芯片吧,飞线板上没有这个电压的,

网友:
在查一下芯片的条件满足没有,有没有开启信号,这种芯片确实不好找,买吧也不划算再说买回来万一不是芯片的事那,,毕竟现在修一块主板价钱也不是很高,但是vtt电流不小啊,估计不好拉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找到啊,RT9173什么的,话说这个帖子的权限设置的很恶心,非要40个字????????????????????????????????????????????????????????????????????????????????????????????????????????????????????????????????????????????????????????????????

网友:
现在回个帖子都糟心啊 非得说个40个字节 哪有那么多话说啊

网友:
VTT应该不能飞线吧,订货等几天也好,万一扩大故障得不偿失。

网友:
还是换芯片吧,这个芯片在旧板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