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第一次开机不亮。

楼主(2017-06-27):
HP 1000  板号 6050a2493101-mb-a02 集显  。 送来的时候是触发掉电,一秒不到。 用示波器抓,发现上电瞬间3.3V二级电压偏低。 换了一个3.3VALW转3.3V S0 的六脚MOS管亮了。 进系统使用都正常。但是等凉了之后,再开机就变成了能上电,其它供电正常,就CPU没有供电。 拔电再开机,就能亮,并且也正常合用。    只要停电时间长一些,第一次开机CPU供电就出不来。 拔电再开就好了。   EC BIOS,桥BIOS都刷过。 实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机器是否有人把原机的bios给刷掉了?

网友:
不开机时量工作条件

网友:
神奇的BIOS,刷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ec 和桥BIOS一起刷

网友:
仔细测,坑定那个电阻电容不良

网友:
没有CPU供电的时候就查一下CPU工作条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