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跑DO 98 9b 00维修

楼主(2017-06-27):
主板型号

上电诊断卡跑D0 98 9b 00,以为通病  BIOS旁822排阻坏,

更换还是一个屌样,误判。感觉有点像内存这块的问题,查内存的236脚SPD电压3.3正常,118脚SMBCLK电压3.2正常,238脚SMBDATA电压0伏不正常。去掉俩内存槽中间与之相连的小三脚管,

SMBDATA电压还是0伏。老老实实打开点位图看它跟哪些电子元件相连,
看到有个排阻,心想就是你了822,一看主板是个272排阻,一端3伏供电是个上拉排阻,换之

诊断卡跑完D0 98 9b 00之后接着跑D5 2R 38。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272排阻也坏 啊

网友:
通常都是量 Bios电压有3.3v,或者是 CLK和Data 电厌有无异常,再来都没用,这片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是SMBUS的上拉排阻,先换掉,没毛病,干的不错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也是平常维修的流程

网友:
272排阻坏,引起CLK   DATA电压异常,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A:
重复走这个码遇到好多块是时钟芯片这几个排阻坏的!!!!

网友:
对华硕不仅仅822爱坏  272也要关注  我与备这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走这个码遇到好多块是时钟芯片这几个排阻坏的!!!!

这些大部份都是引起 PG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