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41A编程器读写6代到7代码片资料(附小6验证过程)

楼主(2017-06-28):
需要用到的工具:CH341A编程器一个,1.8V电压转换板一个,杜邦线6根,插针6个,实物见图

电压转换板接法(将电压转换成1.8V)

电脑端下载好编程器软件,需要读取码片资料的主板上焊接好飞线

使用读取测试和码片资料保存测试:

注意在左侧的芯片类型要选择正确,如图所示选择即可,软件的使用中,读取为读码片资料,保存为保存码片资料,点打开选项选择需要写入的码片资料后再点编程为写入码片资料。

此编程器支持6代到7代所有的逻辑码片和基带码片,不同的只是飞线位置而已,根据引脚定义飞线连接即可。

验证过程:
此验证使用的是小6V版ID板,验证步骤为:
1、先开机测试ID板是否正常(此时应该显示无SIM卡)
2、在基带码片周围飞线,用编程器读取并保存码片资料(我重复读取并保存了三组数据,实际只使用到第一组)
3、从料板上拆一个码片代替此ID板上的基带码片并开机测试(此时开机应显示正在搜索,表示无基带)
4、用编程器写入码片资料后开机测试(此时应该显示无SIM卡)
验证完毕。

验证过程图片如下:

验证前测试。基带正常

码片飞线特写

原码片资料读取保存

更换新码片

开机测试,此时显示正在搜索,为无基带,串号相同

写入之前保存的原码片资料后开机测试,显示无SIM卡,基带正常

另:编程器上的电压转换芯片原本是3.3V,可将降压板上的1.8V替换掉这个,此时原本3.3V插针处的电压变为1.8V(根据回帖的朋友建议更改)

如下图所示,3.3V插针此时用万用表测量为1.79V,5V仍为5V,不要接错。

声明:本文只作为本论坛发表使用,未经本人许可不能将本文转载至其他论坛或媒体,图片未经本人许可不允许转载。

网友A:
此编程器支持从6代到7代的所有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

网友B:
搞出来了??我今天都没回店里,没来急给你拍照片。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出来了??我今天都没回店里,没来急给你拍照片。不好意思!

恩,搞出来了,不知道为什图片很多没显示出来

网友:
你自己研发的?

网友:
只是听说这个编程器可以读取出来码片资料,然后综合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给的信息

网友:
666,,,这东西我   路由器玩过

网友C:
以前刷路由器系统也是用这个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路由器系统也是用这个编程器

我以前也改过路由去,腾达的一款,改内存然后刷系统,好久以前了

网友D:
好东西,苹果码片无加密,直接读写就OK.码片4线电源VCC 地线GND,TX RX.接好线,电源线要转成1.8伏吧(这线不能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苹果码片无加密,直接读写就OK.码片4线电源VCC 地线GND,TX RX.接好线,电源线要转成1.8伏吧(这线 ...

并非接到TX、RX 脚,电压确实不能错,所以用了转换板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好买了,淘宝买的很便宜, 不知道比R809  怎么样?

网友E:
大神些总是有办法,这样不必买上千的编程器了

网友:
看来论坛里改过路由器的人不至我一个嘛,这么多兄弟做过这个事情呀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啊,标记下,等以后需要时来翻资料

网友F:
XXX,这么好的帖竟然没有人加分支持?我只有2分都加了,要支这样子的帖子,这样的帖子能为你省了几百个大洋没什么不好,楼主大大的好人呐!使我这个小白茅塞顿开啊!谢谢你的奉献为了我省了几百个大洋。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XXX,这么好的帖竟然没有人加分支持?我只有2分都加了,要支这样子的帖子,这样的帖子能为你省了几百个大洋 ...

谢谢,我也纳闷,看的人有,加分的没有,这帖子难道还不够好?不过不搬板的人也用不到,有的人已经买了测试架,所以这个也不是那么受欢迎,大概这样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编程器支持从6代到7代的所有基带码片和逻辑码片

楼主,这样读出再写入,有测试过好不好用啊?有没有装机测试过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纳闷,看的人有,加分的没有,这帖子难道还不够好?不过不搬板的人也用不到,有的人已经买了测 ...

的确好帖  分已加 可我只有5分   我现在关心有没有人试过好不好用。能不能正常使用。理论上是没问题。实际有没有人操作过。搬板写码片能不能刷机通过。

网友:
这样的办法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H:
我在2016年初,也买了这些材料,可惜最终做失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些总是有办法,这样不必买上千的编程器了

谁能研究写硬盘底层 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样读出再写入,有测试过好不好用啊?有没有装机测试过啊???

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在用了,咸鱼上有人500块教你怎么弄,淘宝上300块有人教怎么弄,只是都保密了而已,目前我在做出这个之后还没有搬板的机会,也没有用别的板测试过,只是做过读写擦除校验的操作,查原理图上从6代到7代所用的逻辑码片和基带码片全都是同一个型号芯片,所以怎么说呢,这个是已经公认的可行的办法,验证的事还要等我啥时候有机会或者有兴致了再说。

网友C:
昨天我想查5s的串号的,估计是算数字符编码不一致,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确好帖  分已加 可我只有5分   我现在关心有没有人试过好不好用。能不能正常使用。理论上是没问题。实 ...

谢谢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的确好帖  分已加 可我只有5分   我现在关心有没有人试过好不好用。能不能正常使用。理论上是没问题。实 ...

谢谢,这个方法是别人想出来的,之前都保密,没人具体说怎么接线,这方法肯定是没问题行得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想查5s的串号的,估计是算数字符编码不一致,查不到

你这是读的哪个芯片资料?用这个还可以查串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能研究写硬盘底层 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芯片的编程器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2016年初,也买了这些材料,可惜最终做失败了。

那么早就知道可行,可惜没早点研究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芯片的编程器支持

找找可以识别  .bin格式 的工具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方法是别人想出来的,之前都保密,没人具体说怎么接线,这方法肯定是没问题行得通的

2015年年底万隆出6代码片高速读写平台的时候,就知道CH341A支持SDA SCL。买了大量材料做测试,只是不知道6代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同时觉得1K的CAT24C08根本不可能,就一直走弯路,后来忙于修机器就干脆扔了材料不研究了。有了楼主的帖子,我觉得我有时间还得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找可以识别  .bin格式 的工具试试

.bin是个万能后缀,这样想是没用的,应该是找什么芯片能支持编写苹果的硬盘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015年年底万隆出6代码片高速读写平台的时候,就知道CH341A支持SDA SCL。买了大量材料做测试,只是不知道 ...

顺便研究一下怎么读写硬盘,有方向了的话交流交流,到时候一起研究

网友I:
以前用过这个东西。现在改用809了。

网友J:
编程器里有个1117 3.3v的稳压ic换成1117 1.8v的ic之后,输出电压就是1.8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的确好帖  分已加 可我只有5分   我现在关心有没有人试过好不好用。能不能正常使用。理论上是没问题。实 ...

码片资料应该是可以写入的,因为备份的资料1m大小,这款编程器可以编小于16m的资料,我用东震ip的备份可以在这个程序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研究一下怎么读写硬盘,有方向了的话交流交流,到时候一起研究

现在6s,7代硬盘只是脚位不同,搞得以前的老设备都没法写,手上有个东震ip。郁闷中。。。

网友:
向高手致敬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码片资料应该是可以写入的,因为备份的资料1m大小,这款编程器可以编小于16m的资料,我用东震ip的备份 ...

关键有没有人实际操作过。写完了能不能用,实际操作过的说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15年年底万隆出6代码片高速读写平台的时候,就知道CH341A支持SDA SCL。买了大量材料做测试,只是不知道 ...

硬盘的太烦,脚位太多了。而且硬盘是加密的。不容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在用了,咸鱼上有人500块教你怎么弄,淘宝上300块有人教怎么弄,只是都保密了而已,目 ...

找个ID板读出程序  另找一个码片写进去把硬盘换上就可以知道能不能用了。码片不对,不出串号的。联电脑显示无基带的。楼主空了试一下说说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读的哪个芯片资料?用这个还可以查串号吗?

对啊,楼主选的是哪个芯片型号??我也想搞个试试,每次搬板都是搬码片过去的。也不知道好坏,昨天就有一台基带过不了。怀疑码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在用了,咸鱼上有人500块教你怎么弄,淘宝上300块有人教怎么弄,只是都保密了而已,目 ...

感谢楼主,我去买一个回来试试。好了跟大伙说一声。到时候有不懂的再来请教楼主。

网友K:
一起毕业的,l楼主都这么牛逼了,而我还在打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6s,7代硬盘只是脚位不同,搞得以前的老设备都没法写,手上有个东震ip。郁闷中。。。

这个加个转换座子有可能行哦,就是6S转7的座子,可以研究一下,原硬盘坏的话读不了,可以用7的底层改改再写入,我想可以吧。这样又省了几千大洋啦!我记得万隆的,还是精诚的,就是直接换主板就可以了,它里面是有一个苹果的主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找个ID板读出程序  另找一个码片写进去把硬盘换上就可以知道能不能用了。码片不对,不出串号的。联电脑显 ...

今天下午试一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用过这个东西。现在改用809了。

809是什么?我搜索了一下没搜到,没用过,还望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编程器里有个1117 3.3v的稳压ic换成1117 1.8v的ic之后,输出电压就是1.8v了

刚改了,确实如此,多谢,又省了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起毕业的,l楼主都这么牛逼了,而我还在打杂。

我也还是在打杂啊,自己想省点买测试架的钱才研究这个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还是比较强大的,价格便宜

网友G:
楼主,你的数据和时钟 接在编程器的哪两个脚上。我淘宝上找到,只看到有RX TX的。没看到SCL SDA的啊。怎么接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数据和时钟 接在编程器的哪两个脚上。我淘宝上找到,只看到有RX TX的。没看到SCL SDA的啊。怎么 ...

你对照24或者25的那两个脚,不就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啊,楼主选的是哪个芯片型号??我也想搞个试试,每次搬板都是搬码片过去的。也不知道好坏,昨天就有一 ...

你看楼主的那个图片左侧那里不是有了吗,你可以先自动检测看能检出来不,不行就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改了,确实如此,多谢,又省了两条线

好办法。等下我也弄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楼主的那个图片左侧那里不是有了吗,你可以先自动检测看能检出来不,不行就手动。

嗯,,等下搞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试一下看吧

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试一下看吧

那我等楼试测试好了,我也去买个去。。

网友:
4带5带5s 都可以弄这个软件读写 但是容易丢资料

网友:
用过这编程过路由器的闪存

网友L:
高手我看了下好相看不太明白是怎么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已验证,帖子附了验证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我看了下好相看不太明白是怎么飞线的

打开PCB图看码片下的脚通到哪里就飞线到哪里,帖子里的是不拆基带飞的,可能有点难度,也可以拆了基带飞基带焊盘,比这个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试一下看吧

从测试的结果来看,码片不对串号也会出来,还是原串号,只是会一直正在搜索,这也是无基带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 楼主验证。我也去买个去。

网友H:
楼主说没信号,那到底行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没信号,那到底行还是不行

看不懂?
直接换一个码片时,那个时候还没写资料,当然会没基带,我之所以贴了那张照片,一是想看看是不是换了资料不对的码片会影响imei ,第二是告诉你们我的确换了个基带码片,后来写了资料就恢复正常了,随后也贴了个OK了的图片,难道我的帖子还不够详细?如果方法行不通,我不会发这个帖子的,看的时候认真点。

网友:
不知道为什图片很多没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东西是以前写中星9pojie的 好多年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改了,确实如此,多谢,又省了两条线

r809f............................................

网友:
厉害厉害,我也按照你的方法买了一台。1.8还没有还,一会去买一个安装上明天在试

网友G:
楼主帮我确认一下,5脚接SDA   6脚接SCL 对不对啊?  是这么接吗?
我看楼主的图上像是这样的。东西已经买回来了。明天去试一下。就这个点还没看懂。

网友:
厉害厉害!我也收藏了 等遇到的时候拿出来看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帮我确认一下,5脚接SDA   6脚接SCL 对不对啊?  是这么接吗?
我看楼主的图上像是这样的。东西已 ...

是这样接的,哎,回复40字限制是什么鬼,尼玛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
这个厉害了,下次有机会,我要试试RT809F,是不是也能这样读写码片

网友:
楼主威武~亲测可以用~~就是码片旁边飞线不太好飞,从基带飞线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