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F2A55M-DS2 REV 1.0 第一次可以触发 瞬间灭 第二次不能触发了 修好后提取BIOS

楼主(2017-06-28):
技嘉 GA-F2A55M-DS2 REV 1.0 第一次可以触发 瞬间灭 第二次不能触发了!

本来一开始我是想刷个BIOS试试的,可是论坛里的BIOS都是说得不清不楚,我开始生气了!不刷论坛里的了,先修好再提取BIOS给大家使用。
硬件情况如下:
FM2+/FM2
AD5300OKA23HJ A4-5300 CPU 3.4 GHz
DDR3
218-0755099
IT8728F EXS
ISL62773HRZ
6208BCRZ 8BC ISL6208BCRZ (8BC HQH 驱动芯片的丝印) 有2个
RT8120D
RT9199
RT9018B
AS358M
AS393M
RTL8111F
ALC887
25L3206E
不装CPU不插12V4PIN也是瞬间灭再也不能重新触发。
经查IO IT8728F 127脚超过了2V很多,126脚2.053V算正常,也就是+12的检测出错,分压电阻故障,OR15 75K测量正常,OR31 15K测量也是对的,加焊,127脚终于2.046V非常标准,不再瞬灭了,一直通电。不装CPU时供电出0.79V,其它电压都正常,装上CPU后电压1.48V亮机。修复,提取BIOS。
如果拆下的电阻阻值不是75K和15K也没关系,自己组合吧,反正在2V以内不超过2V太高就可以了。

实板中的图在这里:

还有一个方法也是可行的,就是把正常的126脚的电压借过来骗过IO的检测,126脚和127脚短接就行了,前提是拆除OR15和OR31

好了,不多啰嗦了,提取BIOS给大家:

网友:
发现这个是技嘉通病,论坛有好几例子了,都把126 127脚连接一起,取了点电阻

网友:
技嘉12v电压检测vin2不正常导致上电保护

网友:
这种修到过,都是直接拆掉分压电阻,连上就OK.

网友:
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A:
检测电阻虚焊了吗,居然还是通病

网友B:
技嘉的这个板都已经是通病啦,电阻要换的是电性能不行很快又要返修的啦

网友C:
看图纸,126是5V,127是12v,短接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楼主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哈哈,是啊!搜索后翻了几页都是不注明版本号的,3.0的是8M,根本不通用。只好强行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阻虚焊了吗,居然还是通病

其实还是电阻不良造成,有时行有时又不行了,我干脆拆除两分压电阻直接126 127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这个板都已经是通病啦,电阻要换的是电性能不行很快又要返修的啦

你说的对,我还没交给客户呢!就已经不行了,只好把分压电阻去除,短接126 127脚,经过一晚第二天起床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126是5V,127是12v,短接会是什么情况。

你再认真细看就会发现是分压后进入126 127,都是2V左右进入。短接是可行的方法!

网友:
这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技嘉一般是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个V星的也是闪灭还不知道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