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不触发

楼主(2017-06-28):
       接修一台方正R430笔记本,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取出主板,看主板板号为:08N1-0DX5G00,到网上找了一下,没有这机器的图纸。查主板各供电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待机电源5VA,3.3VA有电压,正常。该机主板EC型号为IT8512E,找到这芯片的一些资料,查工作条件3脚供电VBAT有3.3V,2、128脚32.768KHZ有波形,14脚EC初始复位有,18脚AC_IN有3.3V,94脚1.8VS_ON开启电压有3.3V,按开关,测125脚触发开关信号,有高低高变化,但21脚发给南桥请求开机信号始终无变化(低--高)。接上外接电源,用视波器测EC上的BIOS芯片1、2、5、6脚都有波型,按开关键后,波形有变化。以为EC有问题,换IT8512E,结果现象一机。求各位大虾给个思路,EC触发开机的条件有哪些?
      “老机器要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RSMRST#,PWR_ON开关,PWRBTN#,BIOS程序等都要查”,按照论坛网友提供的思路,逐个查对,EC的供电(3.3V),时钟,复位(3.3V),LID(3.3V),ACIN(3.3V),RSMRST#(3.3V),PWR_ON开关都正常,BIOS程序也在好机器上备份下来刷写了,但就是PWRBTN#向南桥请求开机信号出不来(为0V),到底是哪的问题?EC工作的条件都有了,按开关的话,EC的21脚应该就会出现PWRBTN#高电平,但就是没有出来,是EC的问题?还是后级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于是我把EC 21脚挑起,插上维修电源,按开关,21脚的电压应声而出(约3V),这说明EC 21脚后级有问题,由于没有该型号机器电路图,参照其型号机器的图纸(方正R620机器),该脚输出直接到PCH桥(型号:BD82HM55),难道是桥的问题?于是把主板上BGA焊台,把单桥取下来,手头正好有一块BD82HM55,换之,装好CPU,内存条,接外接维修电源,按开关,风扇转起来了,电流1A-1.2A-1.5A跳变,然后,可爱的方正电脑LOGO出来了。机器修复。
      在此,感谢论坛网友的帮助。经过这次不开机、不触发的机器的维修,对开机电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希望有类似问题的机器,可以和我探讨。

网友:
lid信号查了没?

网友:
老机器要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RSMRST#,PWR_ON开关,PWRBTN#,程序等都要查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2

网友:
3楼正解,慢慢查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另外74脚是这个芯片的待机供电吧

网友:
我这正好有台一样的机器,把 EC上的BIOS芯片互换,故障机器还是一样的现象,好的那台还是互换后还是正常的。LID信号没有查,等会查一下。

网友:
先谢谢楼主了 下下来 先保存着

网友: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LID有3V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这类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触发除了EC条件还有南桥的条件

网友:
请求版主加精。

网友:
这种老机子只能练手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不是什么机器的问题,而是维修思路和方法。

网友:
     现在的机子 有图纸   还行 ,, 没得图纸修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