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待机3.5V有没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7-06-28):
修了好多供电有异常的,发现在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待机3.5V上面,请问修这个故障有什么技巧吗
我发现除了换芯片修好 的,很少能修好了,请发表看法

网友:
1,芯片工作必要条件2,芯片本身故障3,负载短路,滤波不良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二总结的好啊

网友:
查相应脚位的电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xplore/bijibenweixiu来这里系统学习

啊,什么时候的事,迅维网好久 了,还没有见过这个版块,感觉好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什么时候的事,迅维网好久 了,还没有见过这个版块,感觉好全面

这个网校版块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吧,以后这里面的内容会越来越多的,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没有技巧,就是按照工作时许查询各种工作条件而已

网友:
问额外企鹅去问去问

网友:
都是想着法的坑学员的钱..

网友:
基本上就是换芯片,还有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别的地方有问题。别换一个烧一个。换好也不能发热。

网友:
重点检查各需要要的测试点,开启信号等。有些待机电路复杂些需要考虑得多点。

网友:
按照工作时序查询 各种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