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连接网络提示缺少套接字注册表项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28):
有不少用户在使用win10系统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故障,就是在连接网络的时候,总是频繁的掉线,然后使用疑难解答检测还显示“此计算机上缺少一个或多个网络协议。缺少网络连接需要的Windows套接字注册表项”,该怎么办呢,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看Win10系统连接网络提示缺少套接字注册表项的具体解决方法吧。

  Win10网络连接缺少套接字注册表项的解决方法:

  1、首先可以Win+X+A后,尝试执行netsh winsock reset命令,看执行之后是否能正常连接网络;
  2、建议您可以安装一下旧版本的网卡驱动程序,看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
  3、Win+X+A后,用sfc /scannow命令对系统进行下扫描,看看扫描结果;
  4、扫描结果上有损坏文件但没有修复。可以在cmd下执行下面的命令,命令执行完成后会在桌面上新建一个名为sfcdetails的txt文件,在里面会有本次扫描未修复的文件名称。   findstr /C:“[SR] Cannot repair member file” %windir%\logs\cbs\cbs.log >“%userprofile%\Desktop\sfcdetails.txt”
    5、之后可以到C盘下用搜索定位这些文件,从正常运行Win10 Build10586的计算机的相应路径里将同名文件复制过来,替换掉本机的文件,看下效果;
  6、另外,可以Win+X+A后运行dism命令来尝试进行修复。
  dism/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xi
    关于Win10系统连接网络提示缺少套接字注册表项如何解决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有需要的用户们不妨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步骤来进行操作吧。
相关阅读:Windows10系统关闭休眠功能的方法win7zhijia.cn/win10jc/win10_8395.html

网友A:
直接从装系统不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装系统不是更简单

他这个属于软文 带其他网站等的

网友:
鼓励发帖  在故意推广外链 直接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