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E430换固态光驱位置硬盘托架。 不关机

楼主(2017-06-28):
解决
:
硬盘托架保护开关关掉。在硬盘托架上面
硬盘

网友:
那东东还有开关的?还真没注意,长什么样

网友:
换个托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在托架里面 接口边上

网友:
早就有人发过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搞了好久才发现那里还有个开关。

网友:
有个小开关

网友:
那不是保护开关 几种模式 不同的兼容性而已

网友:
我去 还有一个开关?

网友:
不知道开关的 估计要搞很久了

网友:
早就有人发过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看看

网友:
准确点 兼容性开关

网友:
这个论坛早已经有人发过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开关会搞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