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无显示

楼主(2017-06-28):
戴尔N4030无显示、插拔内存不行。刷BOIS不行、加焊显卡可以显示、显示一会掉电、进PE下正常、换显卡后机器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戴尔的本子首先考虑的就是显卡桥

网友(2018-08-02):
楼主也是可以,两句话一个贴。刷程序好一个贴。干显卡好也一个贴。都是这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