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 SVE14AA12T BIOS电阻排位错了 大神们来帮帮忙

楼主(2017-06-28):
MBX-273 SVE14AA12T BIOS电阻排位错了 大神们来帮帮忙  这机器 BIOS一次没动过 风扇狂转想刷下BIOS  没想到一次没修过的机器下面好像带胶 一起开就把旁边的电阻都碰飞了,有哪位好心人 大神们帮帮忙 帮我看看 我划线的这几个阻值是 多少的谢谢了

网友:
提醒下大家 修这机器 BIOS千万要小心下面有胶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A:
电阻碰飞了?你使多大的力气搞个BIOS?找图纸吧.........

网友:
淘宝找块料板吧,就算有高清图又怎样

网友:
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碰飞了?你使多大的力气搞个BIOS?找图纸吧.........

。。。。。问题就是没图纸 淘宝都没有。。。。。。。。。。。。。。。。。。。。

网友:
唉 要有图纸我就不求助了

网友:
这机器我找了没有图纸 我也没办法啊  唉 找同行都是 直板的 没有弯板的

网友:
最近我不适合修机器了 这星期好点呗  把一个机器内存烧了 然后本来能亮机的 已经不亮了 1.5V烧了

网友B:
只能找个图纸看看了,这个板子不好找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找个图纸看看了,这个板子不好找的   呵呵

没图纸我找过  了淘宝都没有 不知道谁手里有纯货的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对比看,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这个只能是看哪位老铁手上有一样的板子  帮你量一下咯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图纸。。。。。。。。。。。。。。。。。。。

MBX-273 Schematics.PDF

网友:
这些电阻是上啦电阻,你看其他板子上的对应位置拆过来即可,至于其他位置的电阻,可以看看他他的作用,电阻位置无非就是上啦限流分压,大小符合要求即可,没有绝对值

网友:
风枪烦人风速千万不能太高,下次注意点哈、、、

网友:
风枪风不要太大,一不小心就给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