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820-3330-B 苹果A1286

楼主(2017-06-28):
APPLE 820-3330-B  苹果A1286,平时苹果修得少,机器拿来是花屏,现在是不触发,,绿灯也亮,也能充电。难道是EC坏了吗?

网友:
拿来花屏   怎么被你搞不触发了

网友:
原来不触发,你动了什么地方啊,把原来恢复在继续修啊

网友:
就怕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了

网友:
查下条件呀,肯定哪里条件不满足。

网友:
你这机器,现在最少已经有两个故障了   1:修不触发 2:修上电后还得修花屏问题    微信【专修苹果】:lyb154594539

网友:
先还原故障,把不触发解决了

网友:
你是拆机器后就不触发的吗?

网友:
加个qq,就说迅维的1358418267

网友:
现在这种机子EC坏得多

网友:
你是修了不触发还是折下来就不触 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