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重启

楼主(2017-06-28):
联想B460 接机器时 插上电源 开机了  还以为没有问题  结果不亮机 一直重启  反复

论坛上看到有很多是BIOS的问题  之前也遇到过 现象不是太一样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刷

刷完开机   然后。。。现象依旧  依然是不断的重启   保证BIOS是好的 板号也一样的  没办法  开始查主板  注意到重启是0.6电流 当然不会亮机了  查住吧 3.3v 5v供电正常  注意到51125周围应该进过水 处理周围的小电阻电容  更换51125  结果开机 还是不行  之后更换CPU附近的铁壳的场效应管  这东西很容易坏 修过的都知道 !!!超坑的这个       但这次还是不行。。。 然后一步步查  最后怀疑南桥Hm55的桥   果断上机器加焊

经过这些 最后装机 开机  亮了!!! 心里一阵狂喜  估计就是之前进水的后遗症吗  到此 曲折的维修结束  不过还好  算是修好了  测试两天 正常 !

网友:
一步步都查了那些条件?

网友:
经验学习了 进水机怕修复好好多问题 一般直接换板好点吧

网友:
这个铁的管子 不是都喜欢断路吗

网友:
铁壳的场效应管确实短路的多  碰到这个要首先排查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HM55的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机器修好多个都是进水了 还都是51125那个地方进水了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缺陷

网友:
铁壳的场效应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