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外接有显示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7-06-28):
求高手指教,G405外接显示正常,内接无显示

补充一下:刷过BIOS,加焊过CPU,这机子只有CPU一个大芯片,集成显卡的

网友:
照你这么说,基本上市显卡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可以先刷个bios,不行搞搞显卡 。查查vga周围电路。。。。

网友:
补充一下:刷过BIOS,加焊过CPU,这机子只有CPU一个大芯片,集成显卡的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供电,信号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呢

网友:
看下是暗屏吗?

网友:
外接正常吗   估计是CPU   是amd的

网友:
这板子 大多CPU坏 从来没换过 CPU貌似也订不到全新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量下屏接口阻值cpu的几率很大,这款机器只要3V,0.95V,CPU-CORE短直接杀Cpu

网友:
屏幕啊,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从屏线接口量下个个阻值,看看对不对

网友:
拆开屏看看 是不是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