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U410

楼主(2017-06-28):
故障:插上电源接口,待机电流时有时无,公共点有电,求方法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

网友:
说得太简单   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
找到待机电路 量一下 3 5 v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公共点电压是否稳定
还有3\5V以及线性电压3\5V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吧,修过两台都是公共点电压跳变,隔离电路保护,公共点没有明显短路,最后无奈跳过隔保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