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无线网卡不能开启

楼主(2017-06-28):
客户带来一台联想Z460,说无线不能用,开机一看驱动也有,就是用下角的无线是个×号,内心窃喜,恢复出厂就OK,先报价50块。客户同意,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进系统后还是X。难道是主板的问题,我用了自己的杀手锏,把无线网卡的21脚割断,开机后搜到无线,此机修复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21脚是 MS-BS 吗? 这个脚是开启无线往卡的?

网友:
你说的是21脚是叫什么信号吗

网友A:
无线网卡上还有这个功能,还真不知道呢,谢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驱动 认网卡了吗

网友:
强制开启后就关不了吧

网友:
还有这一招?? 顺便问下大神,开机WIFI一点开就关也是这个问题么??

网友:
我一般在官网下个联想电源管理驱动能解决

网友:
认证了的帐号  还灌水   帐号想不想要了

网友:
50块,。。。。。。。。。。。只能说鄙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上还有这个功能,还真不知道呢,谢谢,又学到一招

屏蔽网卡的开启脚,网卡可以常开

网友:
有的不是网卡坏掉而是主板的网卡开关不受控

网友:
还真不知道呢,谢谢

网友:
价格现在不好报了,能修好收钱就不错了。从楼主这里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应该是官网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   安装好了重启一下  键盘按快捷键好了

网友:
找不到无线网卡的图纸——不是开启脚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