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28):
  机器型号: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故障现象:不定时蓝屏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描述的故障是开机花屏,有时能进系统并不定时蓝屏,给客户报价后开始维修。拆机,发现客户装的是低电压版的内存。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2)

 更换正常内存以后进系统正常,测试还会不定时蓝屏,关机拆机。换过CPU,刷过BIOS都没有效果。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3)

经过测试几天,发现有一次关机时风扇还在转,从风扇接口5VS电压开始查起。最后发现是SUSP状态错乱,SUSP始终是低电平,正常状态下待机时SUSP#低电平,SUSP则应是高电平。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4)

最后发现断开电阻R744后正常。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5)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6)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7)

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图8)

至此,联想G470不定时蓝屏故障维修结束!

月饼 -100 为了认证而抄袭,严惩不诚信行为

网友A:
你这个弄的是啥哦……啥都没有呢……拉出去打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弄的是啥哦……啥都没有呢……拉出去打PP

第一次 发,不懂,现在在修改

网友B:
不稳定的机器最难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的机器最难搞了

你们看到图了没有,为什么我看不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看到图了没有,为什么我看不到的呢

看到图,但是不知道你怎么看不到的,也许是浏览器的问题吧,我是正常的

网友:
-100分 惨痛的教训
随便发个维修帖就行,不抄,写得不漂亮不英俊潇洒也没关系.

网友:
月饼直接给了个扣100分 厉害了.第一次看到扣100分滴

网友:
做维修的心细才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望闻问切,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小下手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弄了     尤其是笔记本    手机汗好些

网友:
哈哈,扣这么多,也是醉了。不过去抄别人还是不好的

网友:
哈哈,LZ 能不能抄袭时去掉水印,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抄袭的,月饼也够狠,一次扣100,这是我看到过扣的最多的

网友:
怎么回事,现在有好多贴子看不到了。。。。

网友(2017-08-12):
这个很厉害啊。这种问题都能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