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 电源维修

楼主(2017-06-28):
电源型号 BP400PX
故障现象 无5VSB
电源拓扑 主动PFC+双管正激+后级磁放大

辅助IC炸裂

后级滤波电路未见鼓包

网友:
测试保险 开路

打整流桥输入两地对地

拆掉辅助IC

再次打整流桥两脚对地 跳变到无穷大

网友A: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这是水哥正常发帖的维修流程套路,见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主动PFC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水哥正常发帖的维修流程套路,见怪不怪

最近不忙啊
感觉主动PFC的不好修啊

网友C:
刚刚好我也有一个,跟着大佬学习。

网友D:
乔威的那个缩水方案,主控ic是6805,是6800的简化版,炸掉的ic是辅助电源ic,型号应该是tny176pn,建议用tny177或tny178代换,原值176功率小了,如果遇到高温容易炸,还是换一个功率大的,稳妥一些。

网友E:
这个东西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是啥东西

全封闭的pfc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好我也有一个,跟着大佬学习。

按也是新手 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乔威的那个缩水方案,主控ic是6805,是6800的简化版,炸掉的ic是辅助电源ic,型号应该是tny176pn,建议用tn ...

对的 好像就是TNY176

网友:
是的 PFC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乔威的那个缩水方案,主控ic是6805,是6800的简化版,炸掉的ic是辅助电源ic,型号应该是tny176pn,建议用tn ...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不知道呀
好像没有代换的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6805和6800的芯片引脚定义完全不一样,肯定是没办法代换的

网友A:
那意思是最后没有修好吗?

网友G: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是最后没有修好吗?

那意思是最后没有修好吗?
这样的主动PFC电源 不好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6800能不能直接代换6805?看管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没有嗲胡按的实例 不好确定

网友:
都是高手哇,学习了,真厉害~~~~~~~~~~

网友H:
现在的主动式电源辅助芯片一般用的功率都是刚刚好的。.芯片自带开关管的。。都比较容易炸。。而且芯片种类也多。另一种方式就是单独驱动管子的!用6个脚sot23-6封装的驱动芯片时你更抓狂,,上面是没有型号标注的!这种功率大点不容易炸。但芯片容易坏,不容易搜索到型号。最近修到一个是后面这种方式的辅助源。修半天。结果发现是辅助变压器烧线圈了!

网友I:
然后呢大哥,电源感觉修了会不会以后不稳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然后呢大哥,电源感觉修了会不会以后不稳定啊

你认为你新买在手上的电源就是全新的完全没有修过的??很多新的电源在检测的时候会有点点问题,返修后测试正常就是新的啦!那你说这类的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J:
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主动式电源辅助芯片一般用的功率都是刚刚好的。.芯片自带开关管的。。都比较容易炸。。而且芯片种类 ...

修半天。结果发现是辅助变压器烧线圈了!

这个这么解决的 是变压器重新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认为你新买在手上的电源就是全新的完全没有修过的??很多新的电源在检测的时候会有点点问题,返修后测 ...

你认为你新买在手上的电源就是全新的完全没有修过的??很多新的电源在检测的时候会有点点问题,返修后测试正常就是新的啦!那你说这类的会不会不稳定?

这样的情况 可能属于返修当新的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修PG 相关电路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修半天。结果发现是辅助变压器烧线圈了!

这个这么解决的 是变压器重新绕的吗

变压器坏不重绕了。。当拆机料。。因手头上有10几个500w以上的电源~!当时把电路图全跑了一次。,想想是不是自己画个板子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电源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坏不重绕了。。当拆机料。。因手头上有10几个500w以上的电源~!当时把电路图全跑了一次。,想想是 ...

变压器坏不重绕了。。当拆机料。。因手头上有10几个500w以上的电源~!当时把电路图全跑了一次。,想想是不是自己画个板子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电源来用用~

这个真是厉害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主动式电源辅助芯片一般用的功率都是刚刚好的。.芯片自带开关管的。。都比较容易炸。。而且芯片种类 ...

你说的那个6脚IC在代换的时候检查3脚是否有接电路,如果没,在3脚对地接一只100K电阻,用OB2263代换,电路即可工作,如果3脚对地接有1个100k的电阻的话可以直接代换。至于说你说的辅助变压器坏了,由于辅助变压器是非标件,除非重绕,要不然电源只能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那个6脚IC在代换的时候检查3脚是否有接电路,如果没,在3脚对地接一只100K电阻,用OB2263代换,电 ...

你说的那个6脚IC在代换的时候检查3脚是否有接电路,如果没,在3脚对地接一只100K电阻,用OB2263代换,电路即可工作,如果3脚对地接有1个100k的电阻的话可以直接代换。至于说你说的辅助变压器坏了,由于辅助变压器是非标件,除非重绕,要不然电源只能扔掉了

这样的情况 没遇到过呢

网友:
辅助IC烧坏

帖子提到 辅助IC
TNY176PN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141-1-1.html

网友:
PFC PWM IC
CM6805BSX

网友:
主动PFC部分
MOS管

网友L:
做工很不错,修这个得给客户报多少钱才合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做工很不错,修这个得给客户报多少钱才合理?

没事 练练手的
要是给客户修 至少30起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没事 练练手的
要是给客户修 至少30起步吧

不可能怎么低调哦,亲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可能怎么低调哦,亲

不可能怎么低调哦,亲

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亲

网友:
更换辅助IC
TNY176PN后

保险串灯泡 一闪就灭
测试5vSB 绿线电压正常
装上保险 短接绿线到地开机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接主板 进系统 拷机测试正常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M:
退换货或或过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ss456er12004
感觉 没意思 何必灌水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退换货或或过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付
感觉 没意思
何必灌水呢。。。。。。。。。。。

网友(2017-07-28):
这种故障应该是超负荷使用了吧                                                              字数

网友:
修过台达的电源么,想请教下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