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DS3 REV2.0奇怪的故障,哪位大神遇到过??

楼主(2017-06-28):
这是网吧用的板一共拿来三块,另外两块一块开机 不上电老鼠尿了板,清理后故障解决。还一块是BIOS故障主BIOS损坏,把备用BIOS刷好移到主BIOS故障解决。  最后这一块板上电不跑码,检查一系列供电、复位都正常。刷了BIOS之后跑码了但是卡在了B4 B3一分钟左右诊断卡重新跑码到00或AB正常,这时接显示器显示也正常。。我又把内存部分翻了个遍也没找出啥毛病(因为有前两块板做参考所有电压值都与前两块一至),想到这BIOS程序被我改过后刷的,我又从官网下载了BIOS刷还是一样,哪位大神遇到过支个招呀。。。

网友A: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Motherboard这个是妓嘉台湾的官网地址,我发现有时我们大陆技嘉的官网下载页面老是打不开,有需要下载的朋友可以到台湾的这个地址下载

网友B:
有些板子是跑乱码的,但是插上显示。还有有修板子改变原来的上电时序也是会跑乱码的

网友:
检测什么外设,网卡,会不会。

网友:
拆网卡会有惊喜

网友:
兄台 谢谢我试下,我之前想到 B3  B4 码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是跑乱码的,但是插上显示。还有有修板子改变原来的上电时序也是会跑乱码的

这个板不会跑乱码,我手底下几家网吧都有用这板,故障种类也出现过很多,差不多都解决了

网友:
兄台谢了!!!是网卡的问题,我把BIOS网卡模块删了重刷就正常了,估计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gigabyte.tw/Support/Motherboard这个是妓嘉台湾的官网地址,我发现有时我们大陆技嘉的官网下载 ...

技嘉台湾官网能下的型号多,大陆官网很多老主板根本找不到。

网友:
技嘉主板外设坏 乱跑马

网友:
这个网卡会出问题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技嘉台湾官网能下的型号多,大陆官网很多老主板根本找不到。

是呀兄台,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大陆的官网要么就是点不开,要么手选 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兄台,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大陆的官网要么就是点不开,要么手选 无反应。。

感觉技嘉喜欢区别对待。

网友(2017-09-25):
付上BIOS呀 这里找比官网方便

网友:
有的机器乱跑码但依然可以亮机,或者网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用的检测卡只能跑跑老机子靠谱点

网友:
拆网卡能解决就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