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一例

楼主(2017-06-28):
二修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接同行一台iPhone6二修机,原故障为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上电短路,拆机发现上家把所有与短路相关的电容拆了个精光,电源IC、USB管理IC、基带供电IC等几乎都动过,主板到处是焊油,(如图)主板屏蔽罩都没有了。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1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2

  首先清洗主板,稳压电源调到1.5V上电还是短路,稳压电源调到1.0V后1A大电流漏电,2分钟后摸主板没有任何地方有发烫或有温热感。

  接下来使用万用表测量打值,经测量发现电源IC旁边的C0466电容对地短路(注此电容已被上家拆除),看图纸是VDD 的0.9V供电短路,此供电是给PP-GPU供电,直通A8 CPU的,再看这里所有电容都被上家清理掉了,看来只能干CPU,拆下A8后测量不短路了,估计是上家动电源IC把底下的A8干爆锡了导致短路,重装CPU后上电单板开机正常,上屏黑屏。

  如图:红色点短路。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3

  拆下A8清理干净黑胶。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4

  居然还不显示,只细查看显示座,也没有发黑或氧化的迹象,测量5.7V供电没有,热风枪温度调到240除掉显示座旁的黑胶,发现FL2061氧化脱落了,短接FL2061开机还是不显示。

  继续用万用表测量打值,测量发现显示座的2#,12#,14#,16#都没阻值,用显微镜观察发现对应的几个电感都有霉变,拆下电感测量CPU那端有阻值了,在显微镜下短接FL2024,FL2034,FL2036,FL2035。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5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6

  短接完成后开机显示正常,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7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8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9

  至此,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故障完美修复,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天目论坛)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7进水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672-1.html

网友:
都 搞a8了,这样修下来真不容易。

网友:
手工不好导致故障扩大,更不好修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宗旨是即使修不好,也不能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有没有打一下GPU对地值是多少??这个阻值很低的。。还有这么烂的板子楼主还用他原板装!佩服。要是我搞个ID板装上去安心多了。这样的基板等一下CPU装上去好了再有其它问题会烦死人的。还有基带部分被上家动过了。竟然没有问题,我也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二修机  多数都是一修没修好  又造成的二次故障   尤其是CPU搞虚了

网友:
估计上家修大短的时候一路拆过来才把U给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