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9不触发

楼主(2017-06-28):
机器拿来时不触发 拆机发现3 5v芯片TR8223附近进水了  不算很严重  用酒精清理后 有几个电阻腐蚀坏了 先换上再说  换好后发现还是不触发 测量芯片 各引脚 3脚1.99正常 8脚3.3V 16脚 19v   17脚5V  13脚 4点几V 18脚3点几V  按说应该正常了 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这种芯片不大常见  有没有可以带换的吧

网友:
你还是原值代换吧,

网友:
1  6脚的电压有吗 强制开启试试

网友:
这芯片不贵吧

网友:
直接买个原值待还得了

网友:
给客户打电话等俩天,订芯片吧。

网友:
可以用51123代换一下看,

网友:
升压电压不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过没有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先换芯片,再不行,得再仔细查外围电路了

网友:
芯片最好还是换原值的

网友:
16脚有没有电啊 有可能是没开启啊 为啥子直接换芯片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有的机器电源芯片能代换,有的不行。

网友:
1脚 分压应该是6点几V的啊,反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断路

网友A:
看图纸待机就有3 5v 好像可以用51125可以代换 你可以用51125的pdf对比一下脚位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待机就有3 5v 好像可以用51125可以代换 你可以用51125的pdf对比一下脚位看看是不是一样

好像不通用   换上了一个待机很高  也没有3 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待机就有3 5v 好像可以用51125可以代换 你可以用51125的pdf对比一下脚位看看是不是一样

n那买一样的芯片换一下
待机就会出3 5v的 先把这里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