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61 没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7-06-28):
客户拿来一台没拆过机的V星MS-16J61 REV:1.O I5 6代CPU  拆机看外观 发现SR2C4 桥核心晶体破损脱落 心想着应该换个桥就好了 换好桥开机电流0.1A 再次加焊桥开机还是一样电流上不去 想着重新刷BIOS 由于编程器没法识别 就没有刷 重新焊回BIOS芯片 开机电流有跳变到了0.65A 卡个几十秒 风扇狂转 掉电关机 测电压除了CPU 核心供电没有 其他电压都有了  网上有说换了桥就需要重刷BIOS 上淘宝买了据说是原厂的BIOS 刷上电流一样 现在故障就是上不上4代内存电流都一样0.2-0.5-0.7-0.5-0.65 等一会风扇狂转掉电关机  附上主板备份BIOS

MSI MS-16J61 REV1.0 BEIFEN SB 8M.rar

主板原装BIOS 备份

网友:
求大神指点 有图纸的上传一个 淘宝买的BIOS不一定是好的 买了二次有一个和原板备份BIOS故障一样 另一个开机0.1A掉电

网友A:
学习了多多这种好帖子

网友B:
没核显供电  是因为没过内存    BIOS芯片不能识别的话  换个芯片再刷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bios问题咯  6.7代的bios好想不止多了一个ME模块 还有别的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程序问题,可以换个BIOS芯片本体试试看吧

网友:
先谢谢楼主了 下下来 先保存着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主板,BIOS主机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多多这种好帖子

本体是25B64CS  我换的是25Q64 刷了备份的BIOS 开机电流0.1A 掉电 这个可能是挑BIOS 型号 必须是型号一样的吧 应该是没过内存 导致核心供电没有 目前也只有换一个BIOS 本体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核显供电  是因为没过内存    BIOS芯片不能识别的话  换个芯片再刷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搞了几天 没头绪 投入的成本也不小 不修好还真是亏大了 目前也只有换个BIOS本体试试 我用25Q64 的刷 电流就是0.1A掉电  刷BIOS程序时没有检测ID才能刷进去  打开检测BIOS ID就会报错 觉得还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D:
别看BISO看别的地方缺件没有

网友:
楼主买的是好的吗我买了两个都是坏的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看BISO看别的地方缺件没有

10元一个 买了二个 一个和原装BIOS故障一样 一个直接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程序问题,可以换个BIOS芯片本体试试看吧

有换过25Q64BIOS 芯片 刷入原机备份的BIOS 程序  开机时0.1A的 应该是挑芯片吧 必须和原版BIOS 型号一样的 预定了一个原版BIOS 芯片 看看行不行了

网友:
遇到这种真心蛋疼,希望你能修好。别问我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