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15-E029TX笔记本 没有显示

楼主(2017-06-28):
HP PAVILION 15-E029TX笔记本 能触发但没有显示 , 插上CPU 假负载量出:   内核电压:0V   PLL电压参考是1.8V但只有:0.9v   复位信号电压:1.05V   VTT电压:1.05V  只有其中一个总线时钟有1.05V   剩下的三个总线时钟是0V   DMI时钟是OV  .    还有内存DDR3 假负载插上量出:   VSS 电压0V  最严重是VSS对地短路  几个VSS都是短路
VDD 0V    VDDSPO  有3.3V     内存VSS 是连我图种的那个大电感,    还有内核电压:0V   PLL电压参考是1.8V但只有:0.9v  是那里出问题,内存没有主供电那里出问题?

网友:
手里一台不触发,这个主板不好修

网友:
既然是短路  那就拆件试试

网友:
那个件开始拆?

网友:
有没有人知从那里查?

网友:
查到内存的主供电对地短路,内存盘的很多只电容都是对地短路,把内存插到能显示的笔记本,内存是正常主供电有1.35V左右

网友:
我量过了内存的VSS正常机也是对地为0,  电压也是0V

网友:
好非常值得学习哦,不错的帖子

网友:
楼主还有好多假负载,还好用吗,

网友:
假负载没用过  好用吗

网友:
AMD 的 北桥 坏了吧。

网友:
看过了甲氨蝶呤

网友:
and,北桥爱坏,看看

网友:
短路慢慢查吧  不好修   CPU供电的地方

网友:
楼主工具好齐全,CPU负载好用不。你这个还是下图纸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