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5 有一个点断了 找不到位置 兄弟们进来帮忙一下

楼主(2017-06-28):
DELL-14-5455  板号: la-c142p  集成 进水有一点找不接什么位置。谁手上有板帮我测一下  我先发个原图
下面这个图是我自己主板的

网友:
随便找个芯片的图纸。对着换那个电阻就好了。没图纸的基本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A:
不明白你需要什么

网友B:
楼主是想知道那个电阻接到那,,是这样吧

网友C:
迅维有图下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有图下一个看看

有吗 都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有图下一个看看

有吗 都没找到呢? 你在那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需要什么

就是要这烧掉的那电阻是多大的 连到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知道那个电阻接到那,,是这样吧

是的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有图下一个看看

找了 没有 都是在求图的

网友D:
修不好就不要搞了 浪费时间

网友:
你可以试试找这个芯片的图纸,然后看看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然后好对应的去处理

网友:
那芯片的型号看的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不好就不要搞了 浪费时间

给客户报了主板的价格

网友E:
找到芯片数据手册应该有你想要的。

网友F:
找不到图纸找芯片的PDF啊。这样都不知道什么芯片,怎么帮你。

网友G:
找芯片的PDF看行不行

网友H:
首先要知道你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再找一下哪个图纸有这个芯片的脚位定义,基本就可能搞定了

网友:
谁有图纸给传一个

网友:
找这个芯片的图纸,就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

网友:
你这个没编号的只能图纸加点位去找点飞线了

网友:
跑线,用刷子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知道你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然后再找一下哪个图纸有这个芯片的脚位定义,基本就可能搞定了

客户要换主板 他说这样修起来怕不稳定

网友:
客户要求主板 只能等主板回来了 再测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客户要换主板 他说这样修起来怕不稳定

如果你能修好的话,你可以建议他修好,换板也是二手板子,而且价格比维修要贵,保修一般也是一个月,这样沟通之后,客户一般都会选择维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客户要换主板 他说这样修起来怕不稳定

很多客户认为换板安全,主要是认为换板就是全新主板,换了可以跟新的一样,可以用很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帮客户换板后,返修三四次的都有,烦死人,运费就亏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客户认为换板安全,主要是认为换板就是全新主板,换了可以跟新的一样,可以用很久,其实不是这样的, ...

我基本上都拿全新的 哪怕价格高些  那些有修过的 成色很低的 我基本上不拿 直接跟客户说没有 换板返修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能修好的话,你可以建议他修好,换板也是二手板子,而且价格比维修要贵,保修一般也是一个月,这样 ...

我们都是拿全新的 没上过机的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J:
我有一个进水的,也需要图纸,哪位大哥有啊,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进水的,也需要图纸,哪位大哥有啊, 万分感谢

我找了 都没找到 只能给客户报主板了  我都是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芯片的PDF看行不行

客户要求 换主板 换了一片主板 对着新主板 接起来了现在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不到图纸找芯片的PDF啊。这样都不知道什么芯片,怎么帮你。

客户要求 换主板 换了一片主板 对着新主板 接起来了现在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芯片数据手册应该有你想要的。

客户要求 换主板 换了一片主板 对着新主板 接起来了现在主板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是多少? 通到什么地方? 啊能指点下,刚好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