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日立投影花瓶维修

楼主(2017-06-28):
论坛里没找到投影维修板块,不得以只有发笔记本板块了,最近笔记本量锐减,只有接修其他的了,今天接了2个投影,日立340X ,一个解决,另一个是点2-5分钟花屏,最后确定是3片液晶片需要跟换,以前最多换过2片,同时换3片还第一次遇到,换3片液晶片可能很不好调,有高手说说怎么调试又快,又准?

网友A:
三片一起换,价格不低吧?

网友B:
花屏是DMD坏,直接订货全套换,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屏是DMD坏,直接订货全套换,换了好几个了

这个机器是液晶的不是DM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片一起换,价格不低吧?

要1000多块,成本高

网友:
我是问在调试液晶片的时候,又没的又快又准把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