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显卡显示感叹号

楼主(2017-06-28):
Y470 la-6884p R1.0 A卡 HD7670M显卡显示感叹号,重做显卡故障依旧,换显卡也不行,最后刷BIOS解决,显示显卡是7690,没有感叹号了,第一次碰到,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还有显存也出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碰到试试

网友A:
竟然刷bios能好,这个显存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刷bios能好,这个显存坏的多

显卡叹号不关显存了吧

网友:
感叹号竟然跟BIOS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自己修过Y470,N卡换显卡换显存,还刷过程序,也没好,最后就用集成显卡

网友:
我修过两台是显卡1.5v供电问题  好修芯片是u49吧   这个管子坏了导致没供电  显卡不供电  系统里面显示感叹号

网友:
刷BIOS 解决显卡不认的问题碰到过,战神T5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也碰到过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显存爱出问题。你说的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新的主板BIOS有一点对不上就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B:
老实说,从哪抄的?
发个带图的,才能过。

网友:
Y470显卡有个1.5的供电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从哪抄的?
发个带图的,才能过。

我自己维修的 ,我自己有记录 谢谢

网友:
这问题 头一次遇见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的很还有就是显卡的1,5v 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