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ib15l

楼主(2017-06-28):
宏基B150,不上电。仔细观察查看主板,内存插槽下一个场管烧出2个小洞。p5003qvg用ao4606代换,上电正常触发。内存1.2,替换场管输出3.2,桥0.96。没有u试机。就这样吧。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都修到了,应该在保吧?

这机器的图纸点位我这边都有

迅图科技 shop145941098.taobao.com

专业出售各类主板 笔记本图纸 点位 BIOS资料

网友:
供电类丢失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修好了要多烤鸡,测试稳定性

网友:
很新的主板啊,学习了

网友:
的确,没资料,这次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