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Q735与BQ737是否通用

楼主(2017-06-28):
请问BQ735与BQ737是否通用

网友A:
不通用,要换同样的,试过的

网友:
查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不一样的,换51125

天意wx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的   具体看下两个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锤子51125   楼主问的充电芯片 你拿待机芯片换   ?

网友:
按你的换法 估计板子快报废了

网友:
bq的充电芯片还可以与待机芯片代换,估计板子就废了

网友:
具体到什么型号,可以照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要换同样的,试过的

非常感谢,我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