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M开关问题

楼主(2017-06-28):
同行送来一台修过的华硕N46VM  开机不灵敏
测试开关按动没反映  用表笔连接开关两极后亮机  反复多次测试后更换开关按键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更换完按键仍然经常不触发  测试按键正常   连接的也正常   按键两极与排线接口连接正常
现在直接短接按键两极  短接排线两极均能开机  就是按开关经常不触发
从排线接口直接飞线也试过了  症状一样
求助各路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开关两端A B 对应连接的排线位置A B   EC上的位置A B  任意AB短接都能开机   开关每个都测试过再上机  焊完测试各个点连接都没问题  已经换了6个
不要再问开关是不是坏的了

现在状况就是上面这样
A1 A2 B1 B2是开关脚位
A3 A4 B3 B4是排线两端对应位置
A5是EC对应位置
B5是地级
A1到A5连接畅通  B1到B5连接畅通
接电后   任意短接任何一组AB都能亮机
不接电   表笔连接任意一组AB后按下开关  显示0欧姆  蜂鸣器响

实在想不出来是为啥了

网友A:
不行就直接飞两根线

网友:
按键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直接飞两根线

飞线试过了   症状一样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表笔分别在按键和排线那端连接测试过  一端接开关一端接排线  按键后正常连接 是通的 可以亮机 4个角都测试过  分别都可以  就是按键不正常   已经换了4个了  一样的症状

网友B:
你是用镊子短接还是用表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镊子短接还是用表短接

镊子表笔都能亮机

网友C:
这开关很少坏 除非进水阿

网友D:
买个 新的开关小板就行了

网友E:
吧排线的开关位置断开 单独接啊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吧排线的开关位置断开 单独接啊 试试

排线拔掉  只用飞线连接也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很少坏 除非进水阿

对啊  关键现在是换开关都不行  我在开关上接出来2跟线  碰了都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 新的开关小板就行了

X宝上没有卖的

网友F:
按键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
把开机键腾空试试

网友H:
你确定你换的开关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键接触不良导致的!

表笔一端开关 一端远处排线  按下开关 0欧姆连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你换的开关好是好的

上之前都测试过  都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开机键腾空试试

腾空没意义啊 。。。腾不腾空两端短接还是会亮    装上按键症状依旧  真见鬼了

网友:
飞两根线过去试试看

网友:
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确定系开关  去掉试试  不行看下有没有进水  落板测试   可能出问题的 东西

网友:
有点图真方便,能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