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小6进水大短路的 曲折维修经历 伙计们要避免

楼主(2017-06-28):
刚开始看到WIFI旁边这里有腐蚀 用刷子刷了一下 感觉没事儿   上电后烧板 WIFI芯片那里也不热 充电管那里发烫 就在那里熏松香 起初把充电管拆掉后 不短路了 短接后 还短路 继续熏松香 充电IC旁边的电容化了  就把这电容拆掉 结果还不行然后一看图纸 这电容和WIFI旁边那腐蚀的电容是一路的  觉得找到源头了 因为WIFI旁边的那个电容包的有胶 所以刚开始感觉不到热 给误判了  把胶除掉后 熏松香 化了  拆掉 问题解决  哎 饶了一圈  拆那个充电管哪一块的屏蔽罩真不好拆 我给剪了

网友:
不走下弯不知道下次如何快

网友A:
拆那个盖子用240度就可以吹下来了。不用剪的。

网友:
才开始都会走弯路的

网友B:
wifi边上这个电容也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边上这个电容也是通病了

好多啊   还有CPU上部最右边两颗电容  也容易打短   有时候烧不出来   可以试着干下闪光灯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那个盖子用240度就可以吹下来了。不用剪的。

240度?我用2008吹的 300度 都不行 后来剪掉一看 妈蛋 屏蔽罩中间还有一条加强金 连着 难怪吹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那个盖子用240度就可以吹下来了。不用剪的。

2008   350度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边上这个电容也是通病了

对头,基本上进水这个必短路。这种问题比较多了。

网友:
屏蔽罩我一般都是开380度吹,一会就能下来了,温度可以高,但时间不能太久

网友:
这个电容很容易烧,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0度?我用2008吹的 300度 都不行 后来剪掉一看 妈蛋 屏蔽罩中间还有一条加强金 连着 难怪吹不掉

是的.那一块感觉是最难吹的.很怕把下面东西吹坏.

网友:
WIFI这块的电容  特别容易腐蚀

网友:
这个电容进水短路的太常见了,基本都是它

网友:
WiFi边上那个电容
好多进水机子问题都出在这个电容上

网友:
进水6和6P wifi供电滤波电容很容易短路,基本都是捡钱的工作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虽然很简单,但是很直观,让维修过程避免误判断,很多人看到哪发烫就直接干哪里的,维修细心检查还是不可忽略的

网友:
进水6和6P wifi供电滤波电容很容易短路 你讲的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