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今天碰到两台ASUS X555LD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6-28):
机型:asus y583l
板号:X555LD/2.0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地点:广西柳州
时间:2017/6/16

故障描述:
维修同行:“帮我看下这个机子,我是没招了。
我是刚来的:什么问题,这么难搞。
维修同行:接电源开不了机,没有19V,但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暗屏。
我是刚来的心想:切,保隔还修不出来,这人咋混的…
说道:好的,没问题交给我吧。
开修:
1、 瞄了下主板,好像只动过保护管,还好。简单打了下公共点及各供电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于是接通电源,待机电流果然没有

2、万用表量了下保护隔离管均为N勾道,且阻值正常。
3、测它们的控制G极均为0V,正常应该是24V左右。
4、打开点位图,查看G极驱动信号来自何方,不用说大多设计都来自充电IC BQ727
5、芯片4PIN要发出24V的驱动信号ACDRV,必须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20PINVCC19V主供电,另一个则是6PINACDET,它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一般为2.V的高电平,实测都正常。
65PIN 适配器 检测输出ACOK实测为0V,虽然它和输出ACDRV两者之间不存在必要关系,但测它是为了判断芯片有无损坏,因为ACOKACDRV一样,满足VCCACDET就要输出的高电平。
7、根据以上测量数据,而且经验来说这芯片确实易坏,我用了BQ25A代换,这两个芯片完全可以互换的,换完之后故障依旧。
8、那为什么芯片条件已满足,却没有输出ACDRV呢?会不会是已经输出了,然而什么原因瞬间消失了呢?这假设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了验证探头指向了保护隔离管G极,插电瞬间抓到以下波形
9、如上图,有些小伙伴们有疑问了,不对呀不是说24V的驱动电压吗,怎么才6.6V,这里要给小伙伴们科普一下,BQ25A这个充电芯片再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并不是马上输出ACDRV的,而是先从3PINCMSRC先送出6V的驱动电压给外部MOS导通之后再送出24VACDRV的。

10、于是更换了两个保护隔离管

11、故障依旧,但G极电压瞬间上升到正常值24V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维持了约3ms的时间就软下来了,(看来身体已掏空,肾宝片来一发)如下图

12、郁闷,真是只实力打脸呀。于是拆下PQ8802,再测量其G稳定的24V,那就怪了,管子又换了个还是一样,恢复PQ8802,再断开检流电阻PR8806,探头再测管子G极又回到了老样子,而且公共点也是一样出来19V后下降了(图没拍)。
     这说明了什么,虽然此战又败下阵来了,但是收获是很大的,因为PR8806后级连接的就是我们的公共点,所以玑在起马可以排除了公共点负载导致的,那就缩小了多大一片范围呀,要知道如果是公共点负载引起的,到了这么多地方,有得你查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既然问题不是后级负载,管子,充电芯片都换过了,为什么ACDRV和公共点都是出来后只做了3mS男呢?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检测到了什么问题所以关断了ACDRV,重而关断了公共点呢?想到这我就查了这两个检流信号1PIN的ACN和2PIN的ACP,这两个信号是连接检流电阻PR8806两端的,果然发现了敌情,2PIN的ACP居然和PR8806不通,看来找到问题了,断线
13、看上图用刻刀刮开了电阻的接头处没有发现断线,我上图画的那两个圈的中间线路万用表量就是不通的,用望大近愣是看不出哪里断,我的乖乖这么明朗的一条粗线也有断线的,这是玩的哪一初,不管了飞线
14、再次插上电源,有待机电流了
15、费话不多说,亮机,电池充放电正常,并且电池开机也不暗屏了

第二台:
    比较巧,下午又接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子,型号是R557L,板号是X555LP,故障和上台如初一则,待机0.000,无公共点。有了第一台经验,所以这台修起来就比较快了。
    拆下板,第一件事就是测了上台坏的地方,看是不是又是那个电流检测信号断线,如果是那就是通病了,结果让人失望。
打了它们的对地阻值发现了异常,充电芯片1脚的ACN620欧,而2脚的ACP是480欧,明显不正常,讲道理要一致才对,它们可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为了更加确认,直接测了保护隔离管G极的波形,福度只有17V多,明显不足,所以直速下降
  于是把保护隔离管拿掉,再次测量MOS管G极波形依旧,看来可以十拿九稳充电芯片坏了
更换完充电芯片,有待机了,并且有了充电电流
亮机

  各位兄弟,修机十分钟,发贴一小时,求鱼丸,求飞机,求火箭…..求包养,开个玩笑,只要你们耐心看完,能发表发表回复,参与讨论,那就是对楼主的最大支持,我想也是每个发贴者的目的,也是论坛的初忠。

 会员1113002300鑫豆2024-6-17 17:12
 会员11144272元2022-12-31 16:19
 会员11144422元2022-12-22 10:50
 会员4662422元2022-11-26 16:30
 会员9399012元2022-11-15 13:34

网友:
修板子的高手 耐心大大地

网友A: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主要是思路清晰,没乱。

网友B:
关于新型充电芯片BQ系列的课程,新手可以看看这个
新款机型保护隔离待机特色,BQ247xx系列芯片分析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515

网友:
要大师收我为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新型充电芯片BQ系列的课程,新手可以看看这个
新款机型保护隔离待机特色,BQ247xx系列芯片分析
http: ...

饼哥,实力广告

网友:
感觉楼主就是花了五分钟修机,,但打字用了30分钟,,哈哈

网友:
感觉楼主就是花了五分钟修机,

网友:
充电芯片的损坏

网友:
这个好像保护隔离管子不良也会导致这个第一台那种问题

网友:
楼主够仔细的

网友:
厉害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了,可以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大神都是秒杀,我的话得修一两个小时,自学的飘过

网友:
一个补线。一个换充电芯片。学习了

网友:
我的新人,向前辈学习

网友:
技术很厉害啊

网友:
加分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两端信号线断线 曾经碰到过哈 那时没修好

网友:
看你的帖子就是种享受,和说书的样。

网友:
BQ25A新机器用得多,都是N管保护隔离,,坏得也不少,,很多机器,第一个管和第二管都容易不良,一起换掉省事,

网友:
飞机,火箭,,,,,斗鱼么,,大兄弟

网友:
楼主学习了啊,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通病真的多吗,目前没遇到,收藏下次秒了

网友:
哇这个机好难修的我遇到几台都没有修好楼主好厉害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
x555ld同时接了2台机子,1台自动触发到0.4不显,1台到0.03不触发,没维修思路,

网友:
对大师只有膜拜,这是我觉得分析BQ芯片最好的帖子。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学习了,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了 技术绝对牛哄哄的,都是秒杀

网友:
加分。点位图和图纸能一起发上来更好。

网友:
最近修到这个机器也是很多。。

网友:
技艺精湛,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修的这么顺手,高手

网友:
第一个案例证实是通病,因为昨天偶尔看到一个贴子一样板子,一样故障,也是那个线断

网友:
思路清息,条理分明。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 又一列通病.

网友:
我想知道在测量检测两个脚的PIN脚,你是怎么测到断线的?是用二级体值?

网友:
修机的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楼主板技术不错,细心中不缺稳健的技术支持,解决问题果断,不错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实力强悍

网友:
修机十分钟,发贴一小时

网友:
第一个修的漂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双击6666  小弟佩服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值得学习  细心精神更值得学习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修这个挺麻烦的

网友:
有些点位也不好找

网友:
不知道修了多久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 思路清晰

网友:
这都能发现问题,牛

网友:
6PIN的ACDET 一般2.7V左右。。 有一次修过ACDET为3V 分压电阻变质造成无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好好好 值得学习

网友:
那么粗的线也断线,应该是人为吧

网友:
我有一台华硕A555L的,充电芯片BQ24735换了2片BQ25A,还是不行,按楼主方法,也不行,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的案例一我总结了下:1、无ACOK,用BQ25A代换换易坏充电芯片BQ7275。2、G极电压6.6v换两个保护隔离管。3、24v出来掉电,飞线充电芯片2pin到检流电阻

网友:
细心,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
来自: 上海
检测电阻通病了,苹果机器这个问题也不少

网友:
真牛啊,,,,,进论坛收获真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神

网友:
主要是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是关键

网友:
厉害楼主华硕的机器没图纸需要有很好的理论秀气来比较麻烦

网友:
思路清晰,稳

网友:
楼主很细心 ,老哥稳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人能有这么清晰的思路了

网友:
发帖不易呀,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可以,学到了,

网友:
楼主修不充电的有一套厉害

网友:
现在很多ASUS机器都是不出公共电压或BIOS有问题

网友:
这个贴子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当查完芯片的工作条件后,更换了芯片以及MOS管后,改查芯片外围电路。借楼插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1938-1-1.html
我这也是检流电阻方面引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真的太厉害了,不错的分享,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华硕的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2台机器没有走弯路。不错楼主

网友:
刚好修到这台机 不开机 没有PCH_SLPSUS#信号。。。太忙就丢一边了 下午有空在搞搞

网友:
厉害了,以前权限不够看不了好贴,现在要补上了

网友:
楼主分析好仔细。希望以后也碰到这种,到时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仔细,这种断线的真不号修,不过保隔的还没遇到这个断线的,收藏了

网友:
很多时候电压不正常 查一下检测会有惊喜、 现在回帖怎么还有限制

网友:
换成我基本就修不好了,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有图有讲解,让人一看就明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BQ系列的充放电芯片特别是有升压功能的的确爱坏。

网友:
这前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没有修出来。可能也是这个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晰。图文并茂。指的学习。``````````

网友:
大神级了,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也修过一次 ,是隔离管 G S短路,X55OCC的 用的复合管,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运用的娴熟啊,抓波大师!!!我换芯片之前把所以条件都测一下,我这边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修机不易啊。。。。。。。。。。。。。。。。。。。。。。。。。。。。。

网友:
这机子修的。。还同天来两个同故障。。不过修的好溜。。

网友:
屏线接口那里断线 应该是通病 修过两台

网友:
还没遇到过电流检测 导致隔离不过的 见识少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看来容易断线了,以后维修这样的问题要注意下了。

网友:
在柳州哪里做啊,我在南宁,现在不好做,我也想去柳州看看,那里生意怎么样

网友:
这个是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是不是去过实地,

网友:
非常和的维修治疗啊

网友:
我有这个问题的板,看不到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错厉害啊 ,好东西值得分享厉害啊 ,好东西值得分享

网友:
楼主这款机器不过隔离一般是充电芯片跟隔离管坏的多 短线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鱼丸 飞机 火箭 楼主是看都斗鱼的吧。。

网友:
看不到内容

网友:
厉害厉害。这种还得仔细:daxiao:哈哈 给你赞一个

网友:
还有耐心 ,搞好等着收钱了。。。。。。。

网友:
楼主厉害~高手。修了多少年才有你这个技术啊

网友:
你的思路让我佩服的不要不要的,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