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复位灯闪,触发掉电,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6-28):
   复位灯闪维修 测CPU上边一个5脚电压转换芯片有3.3V输入无2.5V输出更换即好    触发掉电维修CPU管理芯片旁边一温控三极管拆掉就好    不触发维修测I/O45脚供电如果电压低于3.3V测与45脚相连的电阻 ,电阻如果一端有3.3V另一端无3.3V把电阻更换成1K的就可以加电了  小小白没发过几次帖子希望各位大神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A:
复位灯闪是vdda2.5 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是vdda2.5 V ?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了,那个小五角芯片损坏导致复位灯闪,不复位

网友:
写出问题所在了,就是少了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2.5V会引起不跑码,还有SPD桥有的,北桥右上角有一个芯片1.8V也会引起。电压都要查一下。

网友:
这板子北桥空焊也会引起复位灯闪

网友:
都是好经验,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