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ATX电源箱待机电压异常

楼主(2017-06-28):
一台KA7500B+LM339方案开关 电源,开机无反应,测量主机供电排线紫色的+5V/SB,达到20V多,把电源电路板拆出来,测另一路待机电源,给KA7500B及驱动电路供电的,电压5V多,这时有点晕,咋么这两路电压反了呢,仔细一想不可能出厂时出错,否则出厂时就不能工作,还是哪个元件有问题,然后摘掉5V待机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测量,容量正常,再测那一路,47uf的不到4uf,换掉,给电再测,紫电电压13V多,换掉电容的这路20V多,还是不正常,经分析,次极电路不能有故障,有故障也就是出在初级稳压电路,初级反馈绕组有一个滤波电容4.7uf,很可能失容,拆下一量,果然没容量了,换上一个10uf的,给电测量,两路电压紫线的5V多点,另一路13V多,正常,短路排线中的绿线和黑线,电源启动,风扇旋转,各组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A:
分析的很好,支持一下,如果确实喜欢修电源的话,尽快认证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好,支持一下,如果确实喜欢修电源的话,尽快认证下吧。

如何认证呀

网友:
如何认证呀

网友:
我 的好多电源大 都是这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