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进系统20分钟掉电重启

楼主(2017-06-28):
(无正文)

网友:
有遇到的朋友给点思路

网友:
散热和BIOS ,试试

网友:
不定时重启刷新BIOS。联想好这口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找原厂BIOS刷一下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先看下散热。不行看下dc-dc里面的大电容

网友A:
温度  高不高 啊

网友B:
先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温控或者BIOS!!!

网友:
先刷BIOS,散热也会影响

网友:
这年代,有钱赚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现在新机器BIOS引起的故障挺多的

网友:
BIOS可能性大

网友:
先看散热还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  高不高 啊

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BIOS问题

散热 BIOS我都试过了  现象还是 一样!

网友:
还没解决哦  这个机器摆了2天 一直没去弄

网友:
刷过 现象依旧

网友:
清灰 刷BIOS

网友C:
先排插问题啊  是温度高还是其他问题   如果其他问题  掉电之后电流是掉到待机还是没有

网友:
BIOS,温控。散热。都查了没,一来就问啥问题,你自己都不查,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插问题啊  是温度高还是其他问题   如果其他问题  掉电之后电流是掉到待机还是没有

掉电马上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