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11不上电

楼主(2017-06-28):
X811一按电源键,机器上的电源灯就闪,然后电池灯电源灯一块灭。有朋友知道是哪块的问题吗?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打一下阻值。

网友:
信息太少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主板有短路啊

网友: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拆机打阻值 测量电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   你不会修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382-1-1.html,和这个故障一样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要找带程序的EC换才有用啊?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