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17 不充电

楼主(2017-06-28):
中午别的电脑店打电话说一个惠普笔记本不充电 刚换的电池不行 让客户过来了 客户来个之后说明情况 电池换两周之前换的 换完电池单用电池能开机也充不上电,一直没修。告诉客户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需要换充电芯片,客户走后先换适配器试下 确实不充电。拆机测量 待机下充电电感2.3v正常 触发后变为0.9v,测量电池接口数值正常,没办法查图纸, 测量至pr45时笑了 ,0欧电阻无穷大。测量bqsrn前级无短路,找废板拆0欧电阻换上,装机接入电源充电灯变红。开机进系统久违的充电符号有了。打电话给客户 报价160 客户痛快答应,维修时长1个小时。

图纸献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TPN-Q117笔记本图纸.zip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厉害

网友:
历害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0欧电阻无缘无故就无穷大了   甚是奇怪啊

网友:
运气比较了,0欧姆电阻变大引起来的不充电

网友:
楼主才报价169

网友:
先谢谢楼主了 下下来 先保存着

网友:
思路  清晰  厉害

网友:
让你捡了个好买卖、。

网友:
八错八错。。。。

网友:
下次碰到不充电 先测下充电的两总线的的电阻个

网友:
感觉楼主思路好清晰哎  可以的   我充电电路修起来不是很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