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T1-540S1N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28):
炫龙炎魔T1-540S1N 图1
客户拿过来按开关没反应,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不触发。图2
上迅维网搜索没有图纸,淘宝上也找了,没有。百度了一下,这机器是2016年的,算是新机器了。没办法,只能靠经验维修这机器了,先测量3V 5V电感电压 电感L34测量有5.1V,L35电感0V  看来是3V电压没出来,测量对地阻值为0,断开L35,一边对地短路了,连接3 5V芯片这一边阻值正常,另一边短了,图3
旁边相连的3个电容拆掉,背面还有一个相连的电容也拆掉。还是短路。这3V去处可就多了,最简单的就是烧机了,不是电容造成的短路,南桥芯片很烫手,居然南桥烧掉了。重新和客户沟通,同意维修,拆掉南桥不短了,订桥,换桥。
上电,正常亮机。论坛里有首发BIOS可以去那边下载,我这边简单附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yMzE3MXxlZGIyYzZjYzY3NDlkNGU5YjBmZjQ1YmY5ZTJhZGMxMnwxNzExNjIzMDg4&request=yes&_f=.rar
    有趣的是这个CPU,第一次见,不知道是不是原装CPU还是山寨版的CPU,附上CPU图,请懂的人告诉我一下图4 图5

网友:

炫龙炎魔T1-540S1N 图1

图1

图1

客户拿过来按开关没反应,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不触发。图2

图2

图2

上迅维网搜索没有图纸,淘宝上也找了,没有。百度了一下,这机器是2016年的,算是新机器了。没办法,只能靠经验维修这机器了,先测量3V 5V电感电压 电感L34测量有5.1V,L35电感0V  看来是3V电压没出来,测量对地阻值为0,断开L35,一边对地短路了,连接3 5V芯片这一边阻值正常,另一边短了,图3

图3

图3

旁边相连的3个电容拆掉,背面还有一个相连的电容也拆掉。还是短路。这3V去处可就多了,最简单的就是烧机了,不是电容造成的短路,南桥芯片很烫手,居然南桥烧掉了。重新和客户沟通,同意维修,拆掉南桥不短了,订桥,换桥。
上电,正常亮机。论坛里有首发BIOS可以去那边下载,我这边简单附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yMzE4MXxiN2Y4NmU1NzUwMWM2Nzg1MTM4MmJjN2ZkY2I2NzVmYnwxNzExNjIzMDg4&request=yes&_f=.rar
有趣的是这个CPU,第一次见,不知道是不是原装CPU还是山寨版的CPU,附上CPU图,请懂的人告诉我一下图  ]  图5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了

网友:
看这个cpu 难道不是山寨

网友:
测试板的cup  见过几个

网友:
深圳组装CPU ,比较容易坏哦。

网友:
神州总是搞不靠谱的机器啊!

网友:
看来这个本子是山寨组装的啊   垃圾了

网友:
这个是工厂测试U

网友:
便宜,这种U一般都有小问题

网友:
我没认证,自己发贴都看不到自己帖子上面的图片,以为没传图片上去

网友A:
图纸都没看到,,分析不了呢

网友:
这种垃圾C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是bga加针转PGA的吧

网友:
神州爱坏桥,,天天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都没看到,,分析不了呢

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哦,迅维和淘宝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