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iphone6splus修黑触屏三天后不开机,大神们这怎么弄

楼主(2017-06-28):
       顾客3天前拿苹果6p说触屏不行,有时候可以,液晶上面会跳屏,拆机后,用280度吹下黑色触摸IC,然后连线电路,植锡,重装触摸ic到板上,装机试机一切正常。
        今天顾客拿进来说不开机了,拆机测量电池剩下2.55v了,然后用稳压器搭电测试,指针直接跳到40毫安,按开机也没有反应,求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帮忙指导,谢谢了。

网友A:
电流直接40ma的话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啊

网友:
没有短路,就是直接夹电40ma,主板没有发烫,测试电容也没有短路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直接40ma的话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啊

40不可能短的。查一下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