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不跑码

楼主(2017-06-28):
机器;t410 集显                                                                                                    技术员;Mr.Tang
故障现象;客户说不开机,实际为通电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先打各个电感的阻值(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习惯,无论什么问题先打阻值),一番测量,没有发现有猫腻的地方,没有问题再看电流。上电1安,停留不前。看这电流应该是电压都出来了,应该是不跑马了,但是为了确定还是打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合格。结果和预想的一样,没有那么简单,既然是不跑马,先查看看内存这边有无异常,I2C 基准电压 3.3v供电 复位,当查到复位的时候,发现猫腻其复位为0.23v,这里可以视为无内存复位。内存复位一般都在各个电源好信号后,才发出来。当机立断先去测量送往南桥的几个重要信号(CPUCORE_PWRGD BPWRG MEPWRG DRAMPWRG), 当测到DRAMPWRG的时候发现这个为0v,看看来自于哪里,追到u70 ,测量芯片引脚,7脚无开启信号,细看之下发现7脚有点点进水 ,清洗干净之后,哎情况不容乐观啊,再追,追到r1102 r1103这两个电阻 ,电阻1 脚3.3v 2脚为0.几v这完全不够开启DRAMPWRG。这里不过电,有几种问题

其一;电阻变大
其二;后继短路
其三;c1041漏电.首先这里先排除短路,因为之前已近打过了,并无短路,电阻阻值也很相近,电阻也排除。那么剩下这个电容了,电容没法测试,只能带换,换完之后。你们觉得好了没有。答案是上电电流欢快的跑起来了,接屏OK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一般T410的板子我就不修了 直接换主板,板子也便宜

网友:
楼主,修得够细心的,运气也好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这种主板好便宜的 麻烦一般都没修了

网友:
666,这种机还能修的都比较牛逼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主板,板子也便宜

网友:
T410板子确实便宜   如果修的有换板子稳定 我肯定也会修

网友:
那么这个机器就是C1041坏了吗?

网友:
所以啊,要细心啊

网友:
T410主板很便宜,,难修就直接换板,,

网友:
进水的看了不是大面积的是小范围的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板了,兄弟

网友:
直接换主板。省事啊

网友:
直接换板。T410主板不贵。

网友:
IBM的机器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t410应该挺老的了吧

网友:
T410的板也不贵,直接换板又快又好现在有的公司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