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是如何维修网络监控系统的

楼主(2017-06-28):
前几天接了个维修网络监控系统的活,规模小5头,但是距离较分散,维修过程一波三折啊,经常干模拟的,修网络的还真有点费劲,监控屏幕一个画面没有,交换机灯都闪动,以为录像机与交换机网线断,经测试正常,之后重启录像机、交换机后出4图像,说明这个录像机和交换机稳定有点差,杂牌子的是差点无解了,另外一个头距离录像机100开外的库房,安装是直接网线不是光纤,测试网线不通,更换水晶头,竟然1-7是链接的,晕,我网线的顺序是不可能错的,真是无语 ,又用叉车上去,只能把1和7反过来,在测试通了,可是还不亮,更换新摄像头,还是没反应,根据以前维修模拟的经验换电源(因为有可能现在电源功率不够)还是没反应,这是让我崩溃的节奏啊,上下上下n次,差点就换光纤皮线了,最后我使出杀手锏了重启录像机,好了,出ip了,原来这个破录像机,每次重新添加摄像头就要重启,       最后给他在库房里加个交换机,给他布了两根网线用于预留头用,调试好后拿钱走人,            有经验的朋友分析一下你们都是怎么维修网络监控系统的,工程宝有用吗,电脑搜索'IP头的软件大家给介绍几个被

网友A:
咱是干摸拟的,楼主领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是干摸拟的,楼主领先啊。

我在物流废旧市场也主要是模拟的,不过也有网络的,网络已经成主流了,以后我准备也上网络了,网络的比较灵活一些

网友:
看你所述最大问题还是距离远了网线不行啊,录像机要把以前添加过的删除,在重新搜索才能显示出来亮屏。我修过很多次,一般网线通在录像机上搜索或者还是不亮的一般是监控电源带不动,普遍都是220V丢面前。不过你说的网线反过来就通了,多半是客户自己压过水晶头。

网友B:
距离远了网线不行啊,录像机要把以前添加过的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远了网线不行啊,录像机要把以前添加过的删除

是啊 !  我也是这么跟客户说的,但是客户坚持要试一下,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