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6-28):
技术员联盟 机器型号 华硕 K550D
版号 X750DP V.2.0
故障 加电电流到1
怀疑是不过内存,看到论坛上有刷BIOS,好的。下载BIOS刷取后,电流到2.1外接显,内接不显。  惊喜发现RTD2136R好像被换过。 订件。。  换上后内接暗屏。  查图纸这个芯片是给屏发出转换信号的芯片。想了想那把开
技术员联盟 机器型号 华硕 K550D
版号 X750DP V.2.0
故障 加电电流到1
怀疑是不过内存,看到论坛上有刷BIOS,好的。下载BIOS刷取后,电流到2.1外接显,内接不显。  惊喜发现RTD2136R好像被换过。 订件。。  换上后内接暗屏。  查图纸这个芯片是给屏发出转换信号的芯片。想了想那把开启脚和背光脚相连,接上可调电源,开机显示显示一切正常,完美解决!

网友:
也修过这样的问题 ,也是暗屏,我接的是屏供电

网友:
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笔记本 一般   把  屏接口的  第 5  6脚连起来就好 一个开启一个 调节

网友:
可以调亮度不

网友:
厉害哦   这种问题   看着  简单  维修起来  也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贴子内容复制了两遍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上家以为芯片坏掉了,如果再拍上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屏供电故障!!!

网友:
RTD2136焊接不容易呀,温度高了,板子都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