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 LE-X820充电不开机

楼主(2017-06-28):
客户描述:说有短路发热,电池没有电了,不开机不显示,我插上数据线测试也没有充电图标,我取下电池接口,重新插上开机可以显示,插上充电器也显示充电,可以充上电,关机后,再开机不显示,插上数据线也没有充电图标显示,什么问题,大神请指点

网友:
电池换了一样

网友:
有谁知道,快点说一说。

网友:
求份图纸,应该充电管的问题

网友:
关机状态不充电,开机状态可以充上电
什么情况,插卡充电线,关机再开就开不了,重启也不行,不插就可以
好奇怪的故障啊

网友:
图纸不好找

网友:
现在情况是开机状态下可以充电,关机下充不了电,用电池关机重启都可以,插上数据线关机再开就不显示,重启也是不显示,拔掉数据线再开也需要好长时间才会开机,按开机键按的想要放弃的时候才会显示,真是醉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充电管

网友:
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补丁补丁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主;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好了,换了电池,又换了一个充电器,可以了,也支持快充了,完美解决,感谢,新手见谅